向大佬们问一下,我玩英雄联盟时经

楼主(2021-06-21):
向大佬们问一下,我玩英雄联盟时经常打到团战最关键时电脑断电重启,重启过程中出现图中现象,求大佬们那给我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拿到电脑店检查

网友:
拍的图片中的字看不清楚,但有看到显卡型号的字样,重新打下显卡驱动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重装系统看一下,我遇到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就重装系统

网友:
检测一下温度。散热性能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显卡温度过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