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

楼主(2021-06-21):
安耐美1200白金电源,DC-DC拆过加电测试没问题,开关管拆了测量也没问题,结果发现变压器有一个脚虚焊断开了,果断给他焊上,然后装好开关管,在220V测试,完美修复,一开始就判断电源没有起振,直到拆下开关管,变压器的四个脚才漏了出来,才给我看到有一个脚根本是断开的

网友:
楼主标出开焊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可看,虽简单还是花了功夫,致敬!

网友(2021-08-26):
这电源是   移相全桥    ,我表示严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