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小白请教!联想c460大短

楼主(2021-06-21):
本人入行十多年,主板维修方面纯小白,通病查下好修,比如拔哪个电容,今收到联想c460大短,心想容易,论坛查一下午,无任何此板同故障贴子,请教如下一,图一中四例是电容还是电阻,阻值拆下和板上量几乎都是0欧姆!,小白请勿见笑,正准备报班学习

网友:
从图来看像是三个贴片电感,一个电阻。

网友:
右边2个 吹下来了,又装上去了。第3个估计装倒了 ,所以是黑色的

网友A:
入行10多年了???????你应该不是搞维修这行的。

网友:
跟这三个没关系 肯定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好好学下再弄吧,这都还没入门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的吧?10都在数钱吧

网友:
你可能入错行了。

网友:
电感,如果拆下来不是0欧只能证明它坏了

网友:
建议到实地深造一下!

网友:
呀   你入木工行业了

网友:
这是贴片电感,没有它你20V进不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行10多年了???????你应该不是搞维修这行的。

主要卖笔记本10多年了,联想专卖店,拆换什么的都不要话下,就主板维修这个搞不定!

网友:
搞笑,电感当然阻值为0

网友:
分明是贴片电感,阻值不为0就挂逼了

网友:
电感不是0欧是啥啊  搞清楚问题没有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元器件都先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