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GK5CN5Z MB V1.0维修

楼主(2021-06-21):
最近修到一台机械师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放在车里突然不开机了插上维修电源开机电流0.7-0.8。将主板拆出来仔细观察然来动过CPU、换过EC、刷过bios。再次开机测试电流在0.5左右。手摸CPU很明显CPU供电没出来,同时发现5v电感温热。拿出示波器直接5v电感前端波形正常频率在500k左右,后端波形也正常,暂认为正常放一边。然后测量CPU供电的电感前端和后端没人任何动作包括VCCSA供电。此种情况个人分析:1、CPU供电芯片驱动管损坏或条件不满足。2、时许没有满足。个人习惯先测量时vccst_pg、VRON、DDR_VTT_CNTL、PCHPWROK、SYS_PWROK、LPC24M时钟,都正常。不正常:PLTREST、PROOWRGD、VCCSA。首先刷bios,刷完bios故障不变。怀疑南桥,直接订货南桥、5v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以及驱动管、EC芯片。南桥到后第一时间换上去,换上去后心凉一半。结果到迅维群里面咨询了一下感谢兄弟的帮助,感谢饼哥的帮助。先修VCCSA芯片没到等呗。正好5v供电芯片到了换上去第一次短路了这个芯片不是很好装,第二次电流刷刷跑上去接上屏幕内存亮机了。结合图纸分析原因这个5v给很多供电芯片供电,个人感觉是芯片带不起负载。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正常交机。客户拿回家后用了半个小时机器又坏了,今天才拿到手拆开同样的故障,5v电感温热,将芯片取下测量芯片引脚,频率设定、反馈、pg都正常。换掉5v电感后端电容、芯片还是温热,结果把5v电感换掉,5v才没有出现温热现象,开机触发电流继续卡0.5,拿起示波器测CPU供电得无瞬间动作,测CPU供电芯片到驱动芯片的PWM有电压无波形,果断加焊CPU供电芯片。电流刷刷跑上去正常亮机希望不要再反修。维修时没有去拍照。遇到任何问题要冷静分析!有时间再把bios呈上。

网友:
后来的CPU供电芯片pwm到驱动管的波形

网友:
这个5v部分可不好修能绕蒙圈了

网友:
这也太难了吧

网友A:
电感坏的 还真少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坏的 还真少见呢

帖子写的不完整,5v的供电芯片、电感,后级电容都换了。

网友B:
你没有找到问题呢   会返修的

网友:
进来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找到问题呢   会返修的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网友:
vccsa呢,正常吗

网友:
原来的南桥是否坏

网友:
你没有找到问题呢

网友:
大电感坏还没遇到

网友:
黄冈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