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主板RSMRST#电压低,只有2v,不触发

楼主(2021-06-22):
拆了io还是2v,换io能好吗?另外272排组边上两个脚的焊盘拆掉了,是不是图上黄色标记那左边两个空焊盘正好是那两个掉点直通的地方?请知道的大侠指点,告诉我?

网友A:
应该有点位的去看看到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点位的去看看到什么地方

是的,我打算电脑上装软件看点位图,以前没看过点位图,不知道点位图能看到相连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