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联想G50-80开机不显,机器进水,开机电流0.22,缺独显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进水部分已经腐蚀,感觉已经缺件了,附照片,大家帮我看看这部分是不是缺件了
联想
进水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把断线的地方补好再说?

网友:
这个明显有断线呢 补上看下呢

网友:
这里好像没有影响的 本来都没有原件的 我有这个料板看了

网友:
查查有没断线目测焊盘掉了不一定少件

网友:
不是缺件这个地方没有三极管,看焊盘就能看出来

网友:
量一下那根粗线有没有电压 是不是那掉了电阻了

网友:
测试点腐蚀断线

网友:
看焊点这么圆润,应该没有元件的

网友:
已修复,其他地方有腐蚀断线

网友:
=这种板子腐蚀了测试点很容易掉

网友:
花个30几块钱买个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