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8350 win10 32位的驱动

楼主(2021-06-22):
各位大佬,求一份z8350 cpu ,2+32g的寨机的win10 32位的驱动,有的兄弟共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同款cpu的平板官网未提供32位Win10的驱动,建议你尝试安装win10 64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同款cpu的平板官网未提供32位Win10的驱动,建议你尝试安装win10 64位系统

64位的装不了,提示不支持,照理这个cpu是支持64位的,可能出厂的时候被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4位的装不了,提示不支持,照理这个cpu是支持64位的,可能出厂的时候被限制了

如果是安装上了32位系统。多试几个驱动软件

网友:
这种山寨机要找厂家要驱动包的

网友:
要驱动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安装上了32位系统。多试几个驱动软件

没用啊,不提示安装驱动,

网友:
官网不没有32位 那就不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啊,不提示安装驱动,

那系统有驱动没打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系统有驱动没打上吗

肯定有提示啊,有的也没有提示,像显卡驱动,没有装,也不提示

网友:
从别的机器上用鲁大师备份了一份驱动来了,可是还原的时候只有几个驱动提示可以还原,其他的驱动还是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