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5V_DUAL可以由+5V_STBY给吗?

楼主(2021-06-22):
+5V_DUAL可以由+5V_STBY给吗?
如图,可以短接跳过MOS管吗?求大神告知~~~

网友:
没这样做过。
问题是为什么要跳过呢?
当然了,如果5VDUAL没有短路的话,那就跳过试试吧。

网友:
测试可以,正式不建议,会失去保护功能。

网友:
PNP 不短路直接干

网友:
最好看看图纸。查查上电时序。没有时序限制应该可以。。

网友:
不建议直接短接,应该重点查查场馆G极。

网友:
短接可能会失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