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的坑,望加精!!!!

楼主(2021-06-22):
众所周知HP是有中间针的,而dell和HP这两姐妹可谓是外形的双胞胎。
近日接到了一台HP暗影精灵还是暗夜精灵,拆开一看电池起包。
找到所谓的电源头插上发现不触发,于是在论坛上找关于此机的各种维修案例。
但无一例外都是模棱两可,关于HP中间针的叙述也都是众说纷纭,有说什么6V就够的
也有说中间针是19V的,
关于不触发,也有说没电池能开的,有说必须电池才能开机。
在尝试换EC后 无果,结果发现电池能亮机。
于是我把重点放在了中间针检测适配上,论坛有个群,里面有个视频讲了中间针。
我看了3遍关于惠普的解说,结果硬是想了三遍才想通。

发现新款HP小头中间针是有比较的,意思是主板上会有个ADAPTER_SEL_EC的设定,
然后AD_ID的电压会和它比较,从而进行识别适配器功率。
于是我把目标定在了最高的300W,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做电源头。
用了一颗10K的2K的一串分到中间针上的电压差不多正好3V。
20V除以12再乘以个2刚好3.3。
把电压调低个0点几伏正好三伏

D5103上的是中间针AD_ID进来的一个稳压二极管,上面图纸有标。
2.8V也足够识别成大功率的充电器
于是我不带电池也能开机了,上图

 会员93140300鑫豆2026-3-27 23:26
 会员1211015300鑫豆2026-3-26 10:24
 会员830283300鑫豆2026-3-15 21:37
 会员108908300鑫豆2026-2-12 12:43
 会员234156300鑫豆2026-2-6 13:56

网友:
受教了,以前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
这个不错受教了一会也做一个

网友:
现在明白了。

网友:
帮忙加加分啊,兄弟们!!!!!

网友A: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啊  高功率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啊  高功率可以充电的!

我这头子就是网上买的,给你中间串了个大阻值的电阻。四五百K左右

网友:
新款头子都 来看看。

网友B:
HP的中间针无非就是电压比较,DELL则是通过芯片控制

网友C:
奇怪了,这款机我也修不少了,现在手上都有一台,不装电池,直接用转接头就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这款机我也修不少了,现在手上都有一台,不装电池,直接用转接头就能开机啊

那你量量你那转接头中间针的电压,看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这款机我也修不少了,现在手上都有一台,不装电池,直接用转接头就能开机啊

除非卖家帮你弄好,不然没用的。我拆开的这个里面就是串了个四五百K的电阻。所以才拆开来弄的。

网友:
图纸加上理论,电路问题还是手到擒来!

网友:
不错,经过原理图改装就可以识别充电器功率,就能正常开机了。就跟头子内带“芯片”一样。

网友D:
hp比较坑就两个分压电阻,dell高级点one总线有芯片上电有波形,联想也有中间针这个不知道原理,

网友:
现在明白了

网友:
adapter_sel_ec      ad_id

网友E:
这个得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以前不知道淘宝上的转接头啥原理,现在明白了。
楼上各位的讨论也很精彩!

网友:
去实地,啥都会

网友F:
碰到过惠普板号为DAG3AAMBAF0机子,用改过的电源头也开不了机。被坑了。折腾了好几天没搞出来。
最后客户自己换电源适配器好了

网友:
技术贴,细心还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惠普板号为DAG3AAMBAF0机子,用改过的电源头也开不了机。被坑了。折腾了好几天没搞出来。
最后客户 ...

哈哈,没想到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年研究过  不过现在懒了  直接用转换头方便了

网友: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啊

网友:
最好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比较坑就两个分压电阻,dell高级点one总线有芯片上电有波形,联想也有中间针这个不知道原理,

联想也是串电阻来识别功率的

网友:
加个电阻就行了不挑充电器了

网友:
做个7V的试试

网友:
可是我买的电源头都可以直接充电

网友:
中间检测针应该是1.8V吗

网友:
买个DC DC降压小板自己制作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
很讨厌这种设计,兼容性非常差

网友:
DELL的适配器可以给HP用。

网友:
又学一招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机子用原装充电器。就可以、转接头必须要新出的那种支持暗夜精灵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

不怕灌水扣分吗?不是不欢迎顶贴,这样回怕是不合适

网友:
确实很奇怪,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有的能亮有的不能亮。

网友:
恭喜发财,运气好

网友:
惠普都是拆电阻,Dell直接买个芯片改一下电源头通杀一切主板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hp暗影的,别人教我改过一个转换头里面的两个电阻,也不行,还是得原有装适配器才得。

网友H:
用了一颗10K的2K的一串分到中间针上的电压差不多正好3V。
20V除以12再乘以个2刚好3.3。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乘以2呢。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互相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用了一颗10K的2K的一串分到中间针上的电压差不多正好3V。
20V除以12再乘以个2刚好3.3。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

电阻分压都不会?。。。。我晕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不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都不会?。。。。我晕

分压算法都忘了,一直都是用电阻分压计算程序

网友:
精品文章,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I:
能不能说这个都是 玩剩下的 玩法
一个COMS电池可以解决单主板来维修看电流表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说这个都是 玩剩下的 玩法
一个COMS电池可以解决单主板来维修看电流表的这个问题!

什么?cmos电池?玩剩下的多了,但不发出来总是给别人加精的机会,你不觉得可惜吗?哈哈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必须加分

网友:
新款头子都 来看看。1·········

网友J:
没看懂,你是改的电源头?还是主板上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懂,你是改的电源头?还是主板上的电阻?

电源头啊,你仔细看

网友J:
我前两天做了三个hp200w的充电器,发现两个都不充电,就是电源头子里电阻不合适,不知道要怎么改?这个电阻在哪里?要切开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前两天做了三个hp200w的充电器,发现两个都不充电,就是电源头子里电阻不合适,不知道要怎么改?这个电阻 ...

小口的就是我这样的,大口的最好找个图纸对着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小口的就是我这样的,大口的最好找个图纸对着改。

改的就是小口的,用的是原装6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的就是小口的,用的是原装65w的

能给我算算,200w的需要用什么阻值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中间针无非就是电压比较,DELL则是通过芯片控制

我烧过一次暗夜精灵的电源头········外接电源时候没接好还是咋的直接火花四溅,整板短路了,哈哈

网友:
HP的好像通过电压差控制的

网友: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啊  高功率可以充电的!
```````````

网友:
hp的游戏本越来越多了,发现之前的转接头根本都触发不了,看不到电流,图纸还没有,真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意思是 在中间加一个10K的电阻基本上可以通用了吧!

网友: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

网友:
HP的机器一直不想碰,,,,,,,,,,,,,,,,,,,,,,,,

网友:
支  持  加  精

网友:
适时学习新技术

网友:
遇到过中间针偏了出问题的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说这个都是 玩剩下的 玩法
一个COMS电池可以解决单主板来维修看电流表的这个问题!

懒了  不像以前了

网友:
新款的没研究过!

网友:
给楼主点赞,描写详细,脉络清晰,有头有尾。

网友:
HP的电池用一段很多都是鼓包

网友K(2021-09-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子有现成的啊  淘宝上就有啊  高功率可以充电的!

输入什么关键字搜索出来,叫什么名字这个头 怎么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输入什么关键字搜索出来,叫什么名字这个头 怎么我找不到

搜索HP充电转接头

网友(2021-06-22):
众所周知HP是有中间针的,而dell和HP这两姐妹可谓是外形的双胞胎。
近日接到了一台HP暗影精灵还是暗夜精灵,拆开一看电池起包。
找到所谓的电源头插上发现不触发,于是在论坛上找关于此机的各种维修案例。
但无一例外都是模棱两可,关于HP中间针的叙述也都是众说纷纭,有说什么6V就够的
也有说中间针是19V的,
关于不触发,也有说没电池能开的,有说必须电池才能开机。
在尝试换EC后 无果,结果发现电池能亮机。
于是我把重点放在了中间针检测适配上,论坛有个群,里面有个视频讲了中间针。
我看了3遍关于惠普的解说,结果硬是想了三遍才想通。

207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483664300鑫豆2025-3-15 09:08
 会员119921300鑫豆2025-2-15 18:11
 会员1099981300鑫豆2025-1-14 10:18
 会员639113300鑫豆2024-12-18 18:14
 会员397959300鑫豆2024-12-5 22:5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加分!

嘴巴动动谁不会:daxiao:
用实际行动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