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 通病非通病

楼主(2021-06-22):
故障掉电 掉电极快 电流跑到0.14掉 0.4掉 有时听到咚的一声 啪的一下就灭了

测信号电压需要耐心 不亮的时候 简单测了下测各大主供电都有 唯独测没有CPU供电 cpu供电开启信号en低电平

切入点—CPU要发出CPU_VR_EN必须先收到CPU_VCCST_PWRGD

CPU_VCCST_PWRGD来源于U1930 与门电路 1 2脚要为高才能输出CPU_VCCST_PWRGD 测量2脚ALL_SYS_PWRGD低电平

ALL_SYS_PWRGD来源于U8160 同时受控于Q8150

这里就能看出苹果的电路设计很精密 第一首先要PG正常1.8V 5V 1.05V ... 第二Q8150这里受控于控制5V 3V 1.5V 任意电压不正常都会拉低ALL_SYS_PWRGD   Q8150内部逻辑:ALL_SYS_PWRGD要为高 内部Q1就要截止 Q1G极控制受控于Q2 Q3 Q4 必须都要导通 所以前面分压都要大于0.7 这里就是电压检测设定最低阀值

逻辑思路已经理清 从Q8150下手 前面大部分电压我基本都测量过 所以直接测 Q4G极 R8155 PP1V5_S0 发现1.8v—2V左右跳变  这是1.5V的电压 明显变高了 查找其来源U7870 tps72015控制输出 测量芯片条件 4脚正常3脚开启有 6脚in 1.8V输入 实测也是2V左右 那是前级1.8V输出不稳造成的吗 我认为不是 直接拆掉U7870 正常

网友:
苹果的图纸很难看

网友:
看来又让我学习了

网友:
多听听饼哥的课就懂了

网友:
维修有图纸点位真的是万幸

网友:
直接拆了不换么?那PP1V5_S0怎么来?

网友:
通病非通病好绕啊,,,,,,,,,,,,,,,,,,,

网友:
这好难得哦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对苹果时序好熟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Q8150的Q4G级即便电压高了一点儿,不还是可以导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