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群友发来的 二修华硕A540U

楼主(2021-06-22):
     接到群友一台华硕A540U笔记本,正确名字应该是华硕A540UP,故障描述 :笔记本进水 在其它家维修过,回来导致如下:键盘不好用 ,显卡核心供电的电感被拆,说是安装后 就启动不了 或进入桌面不定时就掉电或蓝屏。蓝屏代码:错误代码VIDEO_TDR_FAILUR       。

群友告知:上家更换过EC,以及卸载掉显卡驱动正常使用,拆掉电感不给独显供电了, 维修交付给群友。
       咱先拆开本子,目测换过EC,引脚粘连并有0402的一颗电容钻进EC引脚里面,其它发现大面积的屏幕供电接口位置烧断 ,上家用短线连接过。

      处理:还原电感,拨正EC引脚,取出电容 重新焊接  ,上机测试: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掉电。
     重新刷系统,正常安装完毕,排除温控等其它硬件问题。重启后进入桌面白屏 接着蓝屏掉电。
      那咱就到官方网站下载所需驱动,看官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华硕A540U笔记本,正确名字应该是华硕A540UP不能只下载显卡的驱动,至于为什么去问华硕设计者! 到了官方要下载 :芯片组驱动  显卡驱动 软件驱动 和公版的BIOS驱动,这四个。下载回来后 用U盘进入PE里面先把显卡驱动安装。其它的不用装,完毕后重启。
进入系统 将其余的三个不分先后都解压安装上。继续重启
到这  ,此本修复完成。点位图肯定送上:这是我发帖子必须的习惯!

1013.5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工具

X540UPR - 副本.rar

145.8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用U盘进入PE里面先把显卡驱动安装 在PE下面用什么软件安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进入PE里面先把显卡驱动安装 在PE下面用什么软件安装驱动??

直接安装啊 就可以,必须默认安装到C盘   ,还有一种方法  :进入安全模式里面安装也是O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啊 就可以,必须默认安装到C盘   ,还有一种方法  :进入安全模式里面安装也是OK的

下载回来的显卡文件是EXE格式的 所以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啊 就可以,必须默认安装到C盘   ,还有一种方法  :进入安全模式里面安装也是OK的

PE运行环境支持安装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回来的显卡文件是EXE格式的 所以可以直接安装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要搞一下看 , 如果可以这样安装驱动 ,有些台式机主板换完主板有些USB接口没用的可以在PE安装驱动,这样就跳过了USB接口没用的烦恼

网友:
pe下可以这样装驱动?我的显卡代码31也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PE里面安装显卡驱动在正常系统里面能正常使用?明天试一下

网友:
A540UP 要用官网驱动。我接的 好像win10直接更新的也没问题 PE装驱动 我也要找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