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NM-B562图或者点位

楼主(2021-06-22):
有偿求NM-B562图或者点位,可以买

网友A:
{:4_81较厉害换掉了,PR0106当时看着没有腐蚀就加焊了一下,怀疑是这个坏了,再从料板拆一个过来换上去。上电测量,PQ0101 G极2.7v正常了。放到第五天开机也正常,稳当起见再测了一天也正常,交付客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4_81较厉害换掉了,PR0106当时看着没有腐蚀就加焊了一下,怀疑是这个坏了,再从料板拆一个过来换上去。上电测量,PQ0101 G极2.7v正常了。放到第五天开机也正常,稳当起见再测了一天也正常,交付客户。
:}

这么流弊、技术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