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随笔]华硕主板M5A78L_LE自动上电开机不亮机

楼主(2021-06-22):
接上220V,根据现象测量绿线ATX_PSON#为低电平,呈开机状态,开关针脚为高电平正常.
因为没有原理图,跑线很困难,幸亏在论坛上找到了点位图,对照点位图,参考同类型的板子,沿着ATX_PSON#跑线路,
并画了一张草图:
断开MR500,这时绿线恢复到正常的高电平,但是按开机键后没有复位不跑码,
当用表笔轻轻点一下CR5连接时钟芯片的一端时复位灯闪动了几下,也就是没有CK_PSON信号,
在线测量CR5阻值为3.2K,小于正常值(如果没记错是8.2K),由于没有现成的电阻就找了1个10K的电阻做了临时代换,
再把MR500焊回去,接上220V市电测量ATX_PSON#为高电平,恢复了正常值。
按开机键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很想知道你们这些技术都是哪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