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 1769求助

楼主(2021-06-22):
不过保护隔离,无VDD_BATA_PACK,请问VDD_BATA_PACK是怎么产生的?稳压二级管PD5501,反向击穿产生8V吗?稳压二级管我换了之后,没几秒就挂了,后级又没有短路

网友:
换EC换EC换EC换EC换EC换EC换EC换EC换EC 就这么多了

网友A:
可否把图纸放出来?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图纸放出来?

鑫迅维买个VIP就行,也没多少钱,修一台都出来了,里面有这个图纸

网友:
二极管挂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EC就是换EC  我的杂牌笔记本EC都没得买,有芯片没程序

网友:
电压应该不是这样走的

网友:
这是个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