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品牌机,不过内存,怎么都修不出来。请摘掉这个芯片。

楼主(2021-06-22):
芯片丝印。干嘛的,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
我是怎么找到问题的呢?
我是,哈哈。修到想放弃了,我又不想乱加焊南桥。
被窝摸到了,这个发烫。不是被风枪吹过的那种烫。是内部发烫。

网友:
这个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这芯片干啥用的

网友:
ST33ZP24AR28PVSP 丝印 P24JPVSP
应该是 TPM 加密通讯芯片

网友A:
这个是dell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哪个信号主板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下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查到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芯片一般品牌机才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ell什么型号主板?

仔细看看,再去查资料,发现主板的型号就是图片上的DELL LA0531。。。。。。

网友:
拆了不装么?对其他的有影响没?

网友:
加密芯片吧?

网友:
戴尔790 7010 990都有

网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com口芯片,不太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