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音箱,开机大电流,5秒后断电

楼主(2021-06-22):
智能音箱,开机大电流,5秒后断电,CPU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发烫很严重,和短路一样,电流很大,下面的稳压3.3v芯片也很烫,稳压芯片应该是好的,电源管理芯片换过,问题依旧,cpu我没有,拿掉了,重新加锡装上去,也还是发热很大,不开机,请问大佬们,大概是哪个零件坏了,这一共就那几个零件。谢谢了。
不开机

网友:
CPU芯片发烫就不好搞了,那个电源芯片烫是因为电流大,是正常的

网友:
断开后级电路用烧鸡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