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90 修好第二天返修,一时心软惹的祸

楼主(2021-06-22):
接一台t490,客户描述进水。拆机看发现不是很严重,但是开不了机了,可能腐蚀了关键电路。正常报价留机。

把腐蚀都清理干净,有两颗电阻腐蚀严重,在x240料板找了两个一样阻值的更换好,受腐蚀的芯片拆下来重焊。大概量一下没发现短路。装机测试没什么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第二天早上,客户又来了,跟昨天一样,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放电又可以开了。这也太倒霉了,这种不稳定最让人害怕。让客户留机检测。
反复开关好多次都正常,只能先放一边了。第三天早上发现又开不了,想着插上恒流电源看看电流,插上电就能开,还以为电池没电,看了电池也是满的。郁闷,只能再放一晚上看看。
第四天来发现开不了,直接量主板主供电,发现只有3.6v,印象中这种type-c供电的电路,单电池时是电池通过一个mos管直接对公共点供电的,量了电池12v,找到问题就好办了。

测量PQ0102 1脚3.3v正常,3脚0v正常,PQ0101第4脚有10.7v不正常,掏出计算器计算应该是2.7v,很明显要么就PR0104变小了要么就PR0106变大了。PR0104和PR0105之前就腐蚀得比较厉害换掉了,PR0106当时看着没有腐蚀就加焊了一下,怀疑是这个坏了,再从料板拆一个过来换上去。上电测量,PQ0101 G极2.7v正常了。放到第五天开机也正常,稳当起见再测了一天也正常,交付客户。

网友:
较厉害换掉了,PR0106当时看着没有腐蚀就加焊了一下,怀疑是这个坏了,再从料板拆一个过来换上去。上电测量,PQ0101 G极2.7v正常了。放到第五天开机也正常,稳当起见再测了一天也正常,交付客户。

网友:
这种隐性故障最是恼火,楼主耐心细致

网友:
恭喜,是运气更加是技术,不好找

网友:
进水的就是要检查仔细

网友:
是不错啊,楼主很细心。很好的思路。加油。

网友:
楼主耐心细致,小心计算

网友:
进水的 就要仔细检查

网友A:
这个确实想不到,我也是一般都是测一下是不是通,通的话也不换的。以后的长点记性了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啊

网友:
那就周135
用电脑
246休息

网友:
进水机问题多多

网友:
佩服够细心。。。

网友:
楼主心好细,像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想不到,我也是一般都是测一下是不是通,通的话也不换的。以后的长点记性了

当时在板上量过有148k的阻值,看起来是好的才没换

网友:
对,当时量过阻值是正常的,谁知道第二天给我来这么一下

网友:
这样电脑一般需要冷机点一下

网友(2021-09-06):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维修过程认真细致。

网友:
楼主耐心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