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 无复位

楼主(2021-06-22):
P8H61-MLX3 PLUS R2.0 无复位,各位高手,这个主板我研究两天了,真的不知怎么弄,开机状态下那个PQ9的D极有12V,,G极和S极为0V,

测量PR74,PR104 阻值都正常,
PQ11,PQ12 的G,D,S极都为0V,
PU6的5,6,7,8脚都为0V,1,2,3,4脚12V左右,
PTR2 10K的电阻在板子上测量只有1.86K,拆下来正常
PU6和PQ11,PQ12,PQ9换了还是一样,
装上CPU以后,蜂鸣档测量PC74 为004,导通状态,拿下CPU,正常充电,
请有时间的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该怎么修

(0)点位 ASUS P8H61-M LX3 R2.0 2.01A boardview.rar

网友:
这个哪个好心的能帮忙回一下,瞎弄怎么都没有进步,好像理论再多,也不会运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没有复位,那么5V 3V 12V应该有了,ATX_PWRGD也应该有了,楼主应该按时序查11.UR1012 O_PWROK   12.SR99 S_DRAMPWRGD   13.HR86 S_CPUPWRGD   14.PQ39
P_VRMPWRGD     15.HR85 S_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没有复位,那么5V 3V 12V应该有了,ATX_PWRGD也应该有了,楼主应该按时序查11.UR1012 O_PWRO ...

谢谢善良的高手,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