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5CNXA三台通病背光开启问题

楼主(2021-06-22):
今天一个同行拿三台机子过来说是两台按屏可以调,调到最亮马上就暗上下去直接暗屏了
另外一台是偏暗,不需要手电筒看那种的暗,就像傍晚天黑似的
这种问题想都不要想,直接先找显卡跟CPU之间的背光电感#B26这个,看图跟位置以防你们找不到位置
直接托一根线去,如果不懂的可以先测量是否对通,如果不通直接拉线过去
最后来张我的女神,斗罗大陆的千仞雪

网友:
都是赚钱的机

网友A:
千仞雪不就是那个王子,是个男的,

网友:
直接先找显卡跟CPU之间的背光电感#B26,这个经验分享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仞雪不就是那个王子,是个男的,

去看小说后面哈 ,

网友:
这个通病早就发过的,B26阻值变大了,直连就OK了,闪屏也是

网友:
神舟系列通病玩意

网友:
通病机器  就修过一起  哈哈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这波操作可以

网友:
咋有这么多通病?我咋找不到?

网友:
好样的,下次可以捡钱了谢谢

网友:
客户都搜索到这样的通病了  前几天客户就给我说 把上面的电感换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耐心细致,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上次也修过,也是这里坏,故障一样的,客户说是电阻坏了,说是售后客服告诉他的。我一听,这我还怎么赚钱?后来只收个手工费一百。

网友:
修过几台机械革命,是19V背光电感阻值变大,换个就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干掉保险一坨锡搞定

网友:
最后一张图想干嘛~~~~~~~~

网友:
这个送钱的机器呀!!!!!!!!!!

网友:
这个B26电感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最好加点权限。

网友(2022-04-26):
我都是直连过去!

网友: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就是直接加焊电感两头就OK了。比你们一佗锡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