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7163芯片的pdf

楼主(2021-06-22):
求图中7163的pdf。显卡上用的,应该1.8v转换芯片。电路图或pdf都行,淘宝商家问过都没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保密工作做的太好了,啥信息都没,可以看看有这芯片的机器的电路图或手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保密工作做的太好了,啥信息都没,可以看看有这芯片的机器的电路图或手绘。

电路图也没。显卡本来就没啥图纸。手绘没达到这水平

网友:
顶一下,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下

网友:
你看到的是它

网友:
就是它了,感谢大神。

网友:
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你要的资料  给加点分呗

网友(2021-11-08):
华硕750TI 显卡上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