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情况下有否能压屏线的工具?

楼主(2021-06-22):
一台TCL电视估计是屏线的问题,屏的大部分有竖线,还没拆开检查。如图,没有压屏机情况能否实现压焊屏线?

网友:
成功率极小,大概率报废!

网友:
AB胶了解一下?

网友:
这样的我也有2台 都20元卖废品了

网友:
这样的估计是玻璃芯片有问题,没有设备换不了

网友:
成功率确实小成本大

网友:
会不会是排线氧化或者解除不良

网友:
胶带绑上。

网友:
有专业压屏的师傅

网友:
业余就算了。不划算

网友:
没有设备,不行的

网友:
没有设备报废

网友:
有经验的可以搞一下  没经验估计就是报废的

网友:
用电烙铁可以。但要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