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55寸电视有一半显示比较暗

楼主(2021-06-22):
就这样,有一边比较暗

网友:
检查LED背光灯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坏了一根灯条

网友:
电视的灯条换了 一小部分

网友A:
直线明暗分明,应该屏幕坏了

网友:
说灯条的都忽悠人的,根本就不懂,灯条坏了能有明显分界线吗?一般要看是否有明显分界线,灯坏都是渐变的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明暗分明,应该屏幕坏了

对的,屏幕坏了

网友:
这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吧

网友:
一般是设置的问题。一般是设置的问题。一般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上下有一半暗,不是一边,上下基本没救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不要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