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电源插座旁的两个像两极管样子的原件是什么

楼主(2021-06-22):
应该是3v转1.2伏的转换器,不知道叫什么,短路了,导致1.2 v的场管上成为3伏的电压了。

网友(点评):
1.2V场管的上管D极是3.3V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

是什么电感呀?有型号吗

网友:
购买时按什么参数来买呢?

网友:
电感。这个坏的很少,对于直流来说就是短路的,如果你测量到开路那才是坏了。

网友:
是直插穿心磁珠电感器吧,只要尺寸大小一样就能用吧?我看淘宝上只要尺寸大小,没有其他说明

网友B:
你应该是被点位图误导了。你以为L+1.2V就应该是1.2V那就错了。正常的就是3.3V。

网友(点评):
那个1R1的方形电感才是输出1.2V的。这两个圆柱的电感本来就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被点位图误导了。你以为L+1.2V就应该是1.2V那就错了。正常的就是3.3V。

那这个没有问题,是被点位图误导啦

网友:
电感不开路都正常。。。

网友:
电感本身就短

网友:
那个1.2V的意思是给1.2V的电源模块的主供电,不是说经过这个康铜丝电阻后它就是1.2V的电压

网友:
是1.2V那就错了。正常的就是3.3V

网友:
穿心磁珠,有的大电流电路上就一导线套磁环。

网友:
抗干扰的,坏了直接飞线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