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LA-F312P rev1.0已改ME

楼主(2021-06-23):
LA-F312P rev1.0已改ME

LA-F312P REV1.0.rar

网友:
不错,楼主历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好用就行已保存感谢大神

网友(2021-12-06):
这个BIOS用电源开机掉电后不上电

网友(2022-02-14):
刷过BIOS掉电不上电,能再次触发,还是掉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4-04-24):
刷上亮机快 好用

网友(2024-12-13):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5-02-17):
亮机快、风扇转速正常、本地网卡无线网卡等都用。我的板号是3.0的,跟这个1.0通用,cpu是i5-8250U。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