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23):
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魅族Pro7Plus

  【故障原因】:自然损坏

  【故障现象】:显示充电不进电,而且电池很不耐用

  【维修过程】:

  此机是回收机器,当地维修过2次,换了几块电池、尾插、又售后换原装加密电池故障依旧,判断是主板问题,售后告知是此机型通病,必须换板。

  收到后拆机,发现尾插没有焊好,重焊,故障依旧。考虑到能显示充电符号,于是想偷个懒,外挂了一个万能充电小板上去,充电正常,故障解决,魅族手机内部设计非常紧凑,把万能充电小板拆成两部分分开才能装下,然后换上新电池,没有密码没试机,直接交机。

  手机退回,说电池仍然非常不耐用,刷视频不到一个小时就没电了。这次有密码了,仔细测试,只需要刷1个小时视频电量就会从100%掉到1%,电量1%之后还能再刷好久视频还不关机。判断是手机对电池的电量计算不准。

  手机对电池电量的计算,在功能机时代是直接通过电池电压计算的,这种算法非常的粗略,所以那个年代的手机只能显示几格几格的电量。现在的智能机是通过电池电压测量、单位时间内电池的电流、电池的老化衰减程度、电池当前的温度等等一系列数据进行采样分析之后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它是十分精确的。如果这个电池电量显示不准,则是计算出了错误。理论很麻烦,但实际维修中CPU、电流取样电阻一般不容易坏,只需要考虑电池、充电芯片、电源芯片即可。

  考虑到故障现象是显示充电不进电和电量不准,两个都与充电芯片有关,于是将外挂的万能充电芯片去掉,发一个充电芯片换上,充电与电量显示都正常了,到此,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修复。

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1

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2

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3

魅族Pro7 Plus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4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这小板怎么放进去又能把手机装好的?

网友:
厉害,学习了,每天的进步都很小

网友:
学习来了顺便带走分

网友(2021-07-30):
是不是忘记接nt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