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神的笔记本显示屏坏了 求助

楼主(2021-06-23):
我的 笔记本17年买的  配置如下 最近电脑屏幕坏了,像这样 这块屏幕19年就坏过是我找售后换的新的和原来的品牌 型号都一样,下载电脑外界显示器可以用    冠捷是我接的显示器  友达是坏了的显示屏     这应该就是显示屏环了吧   或者有可能是排泄的问题吗?

网友A:
估计是屏幕问题  找专业修电脑的检修下吧

网友:
拉的不对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多简单换块屏幕不就排查出来了?

网友:
大概率屏坏了  换屏试下

网友:
屏幕坏可能性大。

网友:
换屏幕就好了

网友:
换块屏试试

网友:
是的应该是屏幕坏了 。。。。。。。。

网友:
这又个小白混进来了?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屏幕问题  找专业修电脑的检修下吧

坏打成环,排线打成排泄,最简单的办法换屏他也没有试过,建议他还是找个专业修电脑的看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一个3.3伏电压问题,以前一戴尔型号的故障现象和你这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