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神奇故障现象的B85不走代码维修

楼主(2021-06-23):
故障现象:供电有,包括cpu供电,都有。无时钟,复位,不走代码。
这里的排组发烫。别问我怎么找到的,摸的。

由桥控制。
被+3V 上啦。正常应该桥拉低吧。让三极管截止。

问题来了,这个电压,就一个出处。不去别的电路。
这个电压,有啥用?干吗的?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

网友(点评):
还是不理解,不理解。下次遇到,又搞不清了。

网友:
意思是说排阻短路?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查查为什么南桥没有把它拉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基极电平成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    CPU  vtt电压也没有  我换了IO后就有了   排阻也不烫了  电压也有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
换IO之后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不跑码,我都先给io来一发,这玩意够速度

网友(2021-09-09):
已拆除Q9,电压恢复正常,排阻不发热,但是CPU供电电感DCL1、DBL1、DAL1发烫,另外PCI-E无0.4v,我怀疑IO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分享。

请注意用心回贴,您已被举报,这次不处理了,请注意,下次可要按规定处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