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DELL的高级工程模式怎么进入

楼主(2021-06-23):
之前有个客人在笔记本上进入一个彩色的测试界面(不是F12那个测试模式)能显示笔记本里的雷电3速度等信息,一下没有请教他怎么进入,现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进入的方法。坛里应该是有高人知道这个吧!!

网友A:
打戴尔400   可以远程教学

网友B:
就是测试模式吧,各种外配测试一遍,最后有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戴尔400   可以远程教学

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测试模式吧,各种外配测试一遍,最后有报告

好像是一个报告一样的,彩色的界面很复杂的界面,有大量的数据信息,雷电3连接扩展坞的速度都能显示出来,和F12选择DIAG的不一样。DIAG里是很简单的

网友:
真的  我保修过好几次 都是DELL  客服先教我 怎么测试  然后把测试报告 发给他, 然后他就能确定是哪里坏了  安排维修人员上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