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2080ti魔龙摔坏维修

楼主(2021-06-23):
接同行一片V星RTX2080TI 11G显卡,同行说这片卡是他8500回收来的(坏的都这么值钱了吗),他回收的时候他客户说这显卡只是轻轻摔了一下就不行了还有保修的,同行送保售后直接拒保了什么原因没说,然后还给售后修了一下没修好。
插上主板直接卡B2等了两分钟没反应直接拆下散热器,目测被干过3颗显存,定睛一看好家伙是D5的显存

显存供电打值对地短路,怪不得卡B2了,拆下三颗显存一看全是D5的被挖坑了,看焊盘很惨直接掉点的,B0一数掉了8个点,B1掉了一个点,怪不得售后搞不定是个大麻烦呀

A0是出厂就没有的,现在显存这么贵D6一颗全新的要150还没开始维修成本就要花费450还要补点,报给同行1K+同行也爽快表示能修就修

2080TI 拆下3颗显存上机还是可以点亮的也没有卡B2只是在MATS测试时界面会花屏其他界面没有花屏,提示3颗显存报错

维修过程: 订显存回来开始维修,先把A1和补一个点的B1装上显存,测试只有B1没报错A1依旧报错,拆下A1打数据点阻值发现有几个无穷大的....接着打B0的数据线B0是没有无穷大的数据线只是有掉点,加焊一把核心融化推动了一下,再次打A1数据线阻值发现还是有两个点是无穷大,看点位是在核心的边角处,没办法只有定制核心的钢网回来再战又花了80。

等了几天钢网回来,迅速上BGA取下核心,拖好锡用放大镜仔仔细细观察发现只有A1的两个数据线的焊盘有掉点,还好核心无事 忐忑的心情放松了一点,接下来就是补点了,两个点补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定制的钢网很标准 花了80没白费很快就植好了锡球,装好核心补上A1显存没有报错,接下来就是补费事的B0焊盘了,这个B0搞了几天去,最后一次装上显存的成果如下图

装上显存就PASS了,那感觉可太nice

烤鸡测试550w电源还带不动,给2080单独整了一个500w的电源,双电源烤鸡测试没有问题了。
最后说一下经验吧,我一直都学不会飞线打圈补焊盘不是长了就是短了,用漆包线粗了一点不好操作用吸锡线的丝又容易拉扯断,后面我是从别的废卡整一些焊盘下来带一点尾巴那种焊上去补点绿油不容易扯断接触面也比较均匀,补好焊盘还需把绿油用刀片给刮平整不然上显存就不平衡容易虚焊,焊的时候要能塌的下去。
好了维修经验分享就到这里路过的兄弟加一下分

网友:
这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又是2080ti B0显存,这个好像很容易出问题来着

网友A:
看样子官方售后也玩狸猫换太子啊,以后高端卡送修,岂不是要每个芯片留下微距高清照片,才敢脱手?

网友:
大佬 学到了 哈

网友:
这个维修技术有点牛,一直没修过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官方售后也玩狸猫换太子啊,以后高端卡送修,岂不是要每个芯片留下微距高清照片,才敢脱手?

没有证据证明售后换了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证据证明售后换了卡吧

有啊!楼主说显存有明显换过的痕迹,然后还是 GDDR5。。。
这卡可是配的 GDDR6 的呀!售后这么干,就是欺负送修的用户不懂啊

网友C:
我想咨询一下大神,你的bga是怎么调的,这么大的芯片拆下来芯片没事吗,我有好几次要么取不下来,要么取下来就挂了,搞的我对这种高端显卡都不敢修了

网友:
售后本来就是个大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咨询一下大神,你的bga是怎么调的,这么大的芯片拆下来芯片没事吗,我有好几次要么取不下来,要么取下 ...

不同的BGA机器温度曲线不太一样哦,我的是雷科的LK-007 上温最高温度是275,下温最高是280,分段式加热,2080这个芯片跑到280温度就可以拆下只能作为参考哦,下温调高一点,芯片晶元可以贴高温胶带可以保护一不然容易把核心烤黑。

网友:
现在修显卡真赚钱

网友:
B站来的哈哈

网友:
455.158的软件

网友:
是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官方售后也玩狸猫换太子啊,以后高端卡送修,岂不是要每个芯片留下微距高清照片,才敢脱手?

不一定是售后干的  也有可能那哥们拿去外面修被换了

网友:
学习下。的确高手。。。

网友:
有专用的补点铜片

网友:
这技术 牛逼啊

网友:
这个钱也是赚得很辛苦的。顶你

网友E:
不知道拆核心下来如果短了,楼主要不要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拆核心下来如果短了,楼主要不要赔钱?

都是不亮的管他短不短干就完了,搞BGA多多少少都有点风险但是我不会担风险 因为我搞BGA搞不好不收客户手工费,做BGA费时费神也有可能白费力气 ,所以我都是先报风险给客户特别是可以显示的,客户愿意做就干,不愿意做我也没损失毕竟我也没百分百把握搞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BGA机器温度曲线不太一样哦,我的是雷科的LK-007 上温最高温度是275,下温最高是280,分段式加热, ...

你的温度是分几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温度是分几段

这个机器是新买的温度不是很高,调高了一点,原来的是T6有问题的跑到260温度就能拆带壳的GPU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新买的温度不是很高,调高了一点,原来的是T6有问题的跑到260温度就能拆带壳的GPU

可以上8段  啊 我的好像只有5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8段  啊 我的好像只有5段

几段好像不太要紧吧,要看你机器是不是温度高升温快,我原先的机器就是温度太高取芯片时都被热浪烫手,应该是有问题然后用用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