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苹果macbook AIr 8G内存版安装不了WINDOWS系统,每次都是提示错误或者卡死不动

楼主(2021-06-23):
我手中有多台苹果MacBook Air笔记本,其中有两台是运行内存8G的(内存板载的),用了三种方法安装window10或windows7系统都是不能完成安装,windows10安装到了准备就绪 就一直在哪里转,最后死机,或者其他界面一样卡在那里,强制关机后重启就会提示意外重启也是无论如何也就不能完成剩下步骤,PE安装ghost也就类似情况卡死。安装windows7的话就是可进系统,但是重启后就会不断蓝屏提示F4错误,或者卡死。另外还有一台运行4G的MacBook Air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顺利地安装windows10并正常使用。
所以安装方法和步骤没有问题,镜像也是官方正版系统也就没有问题。更换过老版本的windows10,8G运行的内存机子也就类似的情况。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4G版的机子上安装完windows10后拆下硬盘安装在8G版的机子上有一台能用,一台不能进系统。
请有经验的老司机帮忙找找原因所在,谢谢!
补充说明一下,进入安装苹果系统和使用苹果系统是一切正常,主板已经加过导热硅脂,也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有点高了 . 我上次也是装不了 .后来把后盖拆了灰清了加硅胶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有点高了 . 我上次也是装不了 .后来把后盖拆了灰清了加硅胶 就可以了

加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A:
不行就先装个苹果系统  在转win10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先装个苹果系统  在转win10看看

我装的都是双系统,先装苹果再装win系统,不行的,单独安装windows也是不行的,

网友:
苹果机子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