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42与RT8120代换要点

楼主(2021-06-23):
最近修显卡经常碰到UP1542S,由于手头没有,需要找代用芯片,分析发现找到了RT8120A代用方案.
先看两张图.分别是RT8120与UP1542各型号后缀的区别:

RT8120各个型号的区别:
RT8120A与RT8120B芯片内部构造一样但基准电压不同;
RT8120C与RT8120D芯片内部构造一样但基准电压不同;
RT8120A与RT8120C基准电压相同但内存构造不同;(基准电压0.6V)
RT8120B与RT8120D基准电压相同但内存构造不同;(基准电压0.8V)
RT8120C与RT8120D比RT8120A与RT8120B多了输入电压检测功能;
RT8120各个型号的过流保护功能是通过在第4脚与地之间接一个电阻来设定过流保护值,如果4脚到地不接电阻则为内部默认典型过流保护值0.375mV,此为IC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值.
总结RT8120各后缀型号的代换如下:
RT8120A与RT8120B代换需改反馈分压电阻;
RT8120C与RT8120D代换需改反馈分压电阻;
RT8120A与RT8120C可直接代换(但使用RT8120C更稳定);
RT8120B与RT8120D可直接代换(但使用RT8120D更稳定);

UP1542各个型号的区别:
UP1542T/Q/V 三个型号的内部构造相同,基准电压也同为0.8V,过流保护值分别为225mV/300mV/375mV;
UP1542S 的基准电压为0.6V;过流保护值可通过3脚到地之间外接电阻设定(注意此时UP1542S没有接地引脚),若3脚直接接地则为内部默认典型过流保护值0.375mV,此为IC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值.
总结UP1542各后缀型号的代换如下:
UP1542S 代换UP1542T/Q/V 三个型号需改反馈分压电阻,但过流保护值为默认典型过流保护值0.375mV;
UP1542V代换UP1542S需改反馈分压电阻,同时要将UP1542V第3脚直接接地,同样过流保护值为默认典型过流保护值0.375mV;
UP1542Q与UP1542T用来代换UP1542S就要注意了,除了需要改反馈分压电阻,同时要将第3脚直接接地,还要考虑输出电流值是否达标(如果不达标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过流保护);
UP1542T/Q/V 三个型号互换,需要考虑最大负载输出电流(比如采用UP1542T代换UP1542V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过流保护)

RT8120与UP1542代换,以RT8120A与UP1542S代换为例:
UP1542S如果采用RT8120A代换要注意第3脚是直接接地还是接有电阻到地;
如果是直接接地的可用RT8120A直接代换;
如果接有电阻到地的需短接该电阻;
如果是RT8120A 采用UP1542S代换,可直接代换;

以上两种方法互换采用芯片内部默认典型过流保护电压 375mV;
如果需要采用板子原本的过流保护值需改UP1542S第3脚的接地电阻或是RT8120A 第4脚接地电阻;

网友:
满满的干货啊!!!绝对精品文章!!!
估计要加精的,先收藏再复制成WORD,慢慢品!

网友A:
哦,这里要指出楼主的一个小瑕疵,标题是 1504,看内容是 1542.。。

网友:
干货,加精之前存档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里要指出楼主的一个小瑕疵,标题是 1504,看内容是 1542.。。

确实,标题打错了

网友:
龙老湿,NB!  赶紧来抢板凳

网友:
这是高手,佩服。一定向你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