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5W USB type-c电源,插头如何接?

楼主(2021-06-2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1351-1-1.html
借用一下这个帖子,因为无法回复了。

头坏了需要换,买的数据线剪开接,正负好说,黑的红的,数据线里面两股黑红,拧在一起焊上了,电源这边多一个蓝色,数据线里面蓝白黄绿,查资料貌似蓝色是cc端,所以两个蓝色接一起,但是插上不充电,拆开电源原来的头,貌似有两个线短接了,也不知道是哪两个,谁知道该怎么接呢?

网友A:
CC总线:GND TX+ TX- VBUS CC D+ D- SBU VBUS RX- RX+ GND

网友B:
数据线不行,你买专门的维修线就完事了,方便的很

网友C:
淘宝搜索type 电源线。。。。有卖整根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索type 电源线。。。。有卖整根线的

搜出来全是各种转接线转接头,只有寥寥几个线,但都是2芯的,联想这个笔记本电源是3芯的,输出电压有3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不行,你买专门的维修线就完事了,方便的很

等着就用这个方案,话说联想这个电源太难拆了,砸开了一个外壳已经不像样了,另一个还是直接剪断线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总线:GND TX+ TX- VBUS CC D+ D- SBU VBUS RX- RX+ GND

这些定义都能查到,问题是接好了不好用,现在怀疑买的线头里面可能有识别电阻,因为拆了联想的头里面只有接线没有电子元件,输出电压需要识别电阻来切换,估计是做到电源盒子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出来全是各种转接线转接头,只有寥寥几个线,但都是2芯的,联想这个笔记本电源是3芯的,输出电压有3种 ...

我前两天才买一个。。。。联想3线的,线粗得不得了。。。。店名叫《美灵电子》,自己去找

网友:
带盒的那种    淘宝有,

网友: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着就用这个方案,话说联想这个电源太难拆了,砸开了一个外壳已经不像样了,另一个还是直接剪断线接吧

剪线最方便,适配器砸开不那么容易的

网友(2022-01-06):
兄弟 方便加个微信请教一下吗 我刚好也是这个65w的typec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