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B50TK GTX1050显卡代码43维修

楼主(2021-06-24):
接到一台神舟是采用蓝天模具的      GTX1050显卡   代码43
用软件扫描   提示B0报错
更换B0解决

网友:
带核显的吗?

网友:
双显卡带集显

网友:
显存问题吗

网友A:
B0是什么?那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0是什么?那个显存?????

懂的自然懂

网友:
欧,同样的板子,不过我针脚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报43的驱动装不上

网友:
厉害,我还没用过显卡检测软件。

网友B:
这是什么测试软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测试软件哈?

mats   显存测试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没修到过

网友(2021-09-26):
显存U33坏了

网友:
有没有显卡教程?

网友(2021-11-16):
阿丘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