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开机一二十分钟掉电,

楼主(2021-06-24):
联想B470E开机大约二十分钟直接关机重启,原来是一个乌龟壳子烧了,换了就是这样,我就订了一套 ,一个控制芯片两个乌龟壳,换了还是这个样子。求大师指点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保险电阻烧了没  还有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一般这个烧了的话CPU也好不了。。

网友:
CPU换了没

网友:
这种铁皮管最容易烧  而且 cpu供电和cpu都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