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走弯路,希望和我一样的小白引以为戒

楼主(2021-06-24):
非专业维修,只是个爱好者,公司的一台DELL vostor 270   版号:mib75r/mh_sg    开机风扇转几秒就停,然后重启  反复如此。拔掉内存条就不会掉电。
不管了,先测一下供电,当测到CPU旁边的一组供电时,发现没有输出电压,难道是MOS管坏了? 于是决定测一下电源IC的上管驱动(电源IC是5901B),结果不知道表笔碰到了哪个引脚,上管瞬间被击穿,CPU供电12V短路。由于非专业维修,没有适合的料板,就在某宝上买了几个MOS管和IC,想着一起换了。等了两天换上后,不短路了,但故障依旧。于是仔细想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之前拆的应该是核显供电,CPU不工作所以没有电压。(想扇自己)。然后想到拔掉内存条就不会掉电或许是自检过不了内存?在论坛上找了一个同款BIOS刷上之后,果然好了。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啥我测电源IC的时候会导致上管击穿呢?

网友:
CPU没有坏就是运气不错了

网友A:
想了解一下测量时是二级管档还是电压档?

网友:
这种插内存掉电的我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一下测量时是二级管档还是电压档?

记不清了  应该是电压档。。。。。。

网友:
有可能是测量碰以了哪里

网友:
运气好啊没把cpu烧了

网友:
测量时碰到了哪里吧

网友:
不能乱测,我都测EC然后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你用二极管档测的,短路了。

网友:
测量ic,应该是把其他脚位戳到一起了,直接搞死上管的。

网友B:
不出cpu电压和bios能有关系?

网友:
我手上两张V星z370都是有复制和时钟,就是不出cpu供电vcore,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vccsa那些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一次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测量时表笔注意点,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测量前要做好除静电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cpu电压和bios能有关系?

不出集显供电和BIOS有关系。

网友:
没事遇到不会修的寄给论坛上的大佬们,出点钱不就解决所有问题了,也就不会烧了,也不用纠结为什么烧了

网友:
测的时候不小心接地了,直接击穿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好简单

网友C:
非专业的也能刷BIOS,很厉害呢,用啥工具刷的
wyhssg
就是某宝上卖的土豪金烧录器,很便宜。。。。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专业的也能刷BIOS,很厉害呢,用啥工具刷的

就是某宝上卖的土豪金烧录器,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