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ARE 15 R2 P42F有时候能充电有时候不能充电

楼主(2021-06-24):
机器刚来的时候完全不充电。后来换了充电芯片780s后。变成有的时候充电有的时候不充电。能充上的时候就一直可以正常充电,不行的时候能检测到适配器但是不显示还需要多少时间能充满的字样。电量也无变化。后来检测发现充电的时候PS-ID有3.3v。不充电的时候只有0.5v还一直在跳变。

后来测试PR3和PR4阻值都正常。PR3上啦3。3v也有。换了前面那个PQ7后就一直能充电了。插上适配器后PS-ID一直有3.3v。也一直能充电。不过有个小问题插充电器能立刻检测到充电器,但是需要过几十秒才能显示还需要多少时间能充满的字样。
目前问题是客户用了一星期。又开始出现的时候充电有的时候不充电的现象。插充电器不充电的时候cpu频率只有0.7HZ。用电池反而没问题。不知道修哪里了。这个PS-ID直通EC。

网友A:
你要先排除一下你的适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排除一下你的适配器了

换过全新原装的了

网友B:
还是主板上出的问题,Dell的这种主板,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可调电源接上去cpu就会降频,单独用电池反而正常,应该是ec检测适配器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主板上出的问题,Dell的这种主板,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可调电源接上去cpu就会降频,单独用电池反而正常, ...

我怀疑时候电源接口问题。不充电的时候用力顶一下就正常了。但是以前定过一根线估计是二手的老问题。今天定了根原装全新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