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位:这个PQ95作什么用的呢

楼主(2021-06-24):
这个PQ95作什么用
能不能拆了

网友:
传上去图片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也不懂,难

网友:
有此板电路图没有,整个分析

网友:
摘掉可以的

网友:
板号,电路图发一下

网友:
好像是起boot作用

网友A:
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用的。正常极性情况下PQ95不可能导通的。只有正负极接反PQ95才会导通,关闭第二个隔离管。

网友:
只有正负极接反PQ95才会导通,关闭第二个隔离管。

网友B:
我也觉得是, 是让G极电压升到25V 起一个临时过渡作用,
如果是作为正负接反, 应该是在第一个MOS之前
而不是放在二个管的中间,另一端还是和G极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 是让G极电压升到25V 起一个临时过渡作用,
如果是作为正负接反, 应该是在第一个MOS之 ...

讨论最好附PDF,看截图费劲

网友:
这个管子是保护作用,你理解防反接也行。看了一下内部图,发现写错了。更正一下。

网友:
主板隔离修好之后, 拆了这个管子, 也可以导通隔保, 图纸在鑫智造 ,查P1B可以找到

网友C:
这个管子,理论上来讲,不能拆, 你拆了确实不影响使用,但会影响保护电路。
这个管子,书读少了。简单分晰一下。这个管子的作用之一,在这里电路路,要把这个电容pc19当作一个电压源。电压6V 左右。公共点为参考地,ACDRV 为正。就是当后极短路,ACDRV 输出低。但pc19 上原来是充了电,用了保持这个场管导通的。电容电压要降下来,因为pr13 限流需要时间。只要GS 有一定的电压,管子理论上就还是导通,场管半导通,更是危险。要快速降下来,就只有把pq95 导通。直接把PC 19 上的电量释放了。这样管子就能截止。
我也看了芯片数据手册,确实没这个PQ95.可能是芯片厂家,用的场管更好吧。

网友:
隔离保护性的

网友:
保护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理论上来讲,不能拆, 你拆了确实不影响使用,但会影响保护电路。
这个管子,书读少了。简单分晰 ...

提示你一下:PQ95的体二极管还在呢。。。放电说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用的。正常极性情况下PQ95不可能导通的。只有正负极接反PQ95才会导通,关闭第二个隔离管。

反接先遭殃的是PD1,反接之后PQ1 PQ2 的GS都会被导通的PQ95短接,so both of the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接先遭殃的是PD1,反接之后PQ1 PQ2 的GS都会被导通的PQ95短接,so both of them。。。。

Acdrv高于公共点,导致体二极管不导通。导通时候是体二极管的反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个保护电路。

网友:
看来只有饼哥才知道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drv高于公共点,导致体二极管不导通。导通时候是体二极管的反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个保护电路。

Acdrv拉低的时候体二极管在干嘛,想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drv拉低的时候体二极管在干嘛,想过吗?

等我有时间用仿真电路和面包板做下实验。暂时不回答,就当是错的吧。

网友:
释放PC6 PC9电容上的电荷,使隔离电路两只MOS管迅速关闭。

网友:
这是防倒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