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在修TPN-Q186的机器吗 没有电池能不能过隔保

楼主(2021-06-24):
接到同行的TPN-Q186
板号0P1B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隔保不能导通,是二个N管的
请问这主板,是不是要电池才能导通隔保呢

还是没有电池也能开机??
谢谢了

网友:
惠普的有中间检测针,比较挑适配器,找个原装足功率的看看

网友A:
修到能触发了, 不需要电池, 可调电源能开机

网友:
适配器有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能触发了, 不需要电池, 可调电源能开机

老哥你修了哪里,我的现在不触发,保护隔离过的,板号是DA00P1MB6D0  REV,主板上就一块长的像南桥的CPU,但内存槽,没有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