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SE(第一代)摔坏以

楼主(2021-06-24):
iphone SE(第一代) 摔坏以后换了后盖能开机 但是开机5分钟就自动关机 插上充电器又会自己重启 一直反复 电池也换过 还是同样的问题 电池一直现在1% 各位可以帮我判断一下大概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吗?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找高手修下。

网友A:
这明显是电池检测没识别到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B:
明显是电池检测没识别到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电池检测没识别到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高手

确实被你们说对了 我看到有两个东西掉了 图片我发给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电池检测没识别到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高手

确实被你们说对了 我看到有两个东西掉了 图片我发给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才能修复

网友:
电池检测虚了

网友:
C2400可以不管它或补同参数电容

网友:
重复发帖了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