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0 失败总结

楼主(2021-06-24):
接一个客户一片V星2070 ,我本身是不想修这个卡的。因为一看就是知道是锻炼过的。客户还是拿过来了,直接报个“黑心价”,显存全搬的价格。客户毫不犹豫的就付款了。
接机时显存报错如图 这个时候,我已经和客户说了,这个情况可能是核心问题。客户让我修修看。
于是拆显存、焊显存。
显存测试结果大同小异。花着屏还是能显示的,全部花屏的那种。摸着黑,把分辩率调成800成600,可以显示,不能安装驱动。装驱动后死机。因为当时换了显存,心情不好。所以懒得拍照。于是又用BGA 加焊了,刷了BIOS 还是没用。想着死马当活马医,要不然就全亏了,我就把核心拆下来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修的这个显卡,不装BIOS 不亮机,装上BIOS ,可以亮机,就是把显存全拆子,都能亮机,直接用独显跑MATS无论全拆了显存,还是没拆显存,MATS 都会卡死不动。用集显扫显卡,要卡接近10 分钟才出结果。装好显存(猜测不装显存也可以进系统),进系统看不清图像。可以摸着黑,把分辨率调到800 *600 ,或都等待显卡自动调成800 *600 ,可以显示,不能驱动。拆了核心,除USB 电压外,其它该有的电压都有。
这个显卡的图纸鑫智造里面有,V星的显卡,版号在金手指位置。当然也有很多不在这个位置。唉,植球去。

网友A:
大动干戈 但愿重植后能OK 在想换显存时是否测过显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曾经遇到一片660的卡 跑测试全部报错 显存供电电压正常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a通道控制参考电压的mos管有磕碰裂纹 g级s短路 更换后 ok差点误干核心

网友:
显存扫描软件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动干戈 但愿重植后能OK 在想换显存时是否测过显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曾经遇到一片660的卡 跑测试全部报错 显存供电电压正常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a通道控制参考电压的mos管有磕碰裂纹 g级s短路 更换后 ok差点误干核心

一个一个的电阻都检测过了。

网友:
可以分享出来,但怕触及有些人的利益。所以暂时没分享。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越来越熟练

网友B:
期待楼主重值修好,版内还有别的大佬也没修好这样的故障,电压全对,低分辩率800X600以下可显。怀疑GPU显存控制模块凉了。

网友C:
修不好白干  收钱吧客户不肯  不收吧自己又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动干戈 但愿重植后能OK 在想换显存时是否测过显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曾经遇到一片660的卡 跑测试全部报 ...

哈哈没有参考电压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先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先干核心

唉,一言难尽。我一直不想修这种显卡的。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交流下,有好事情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重值修好,版内还有别的大佬也没修好这样的故障,电压全对,低分辩率800X600以下可显。怀疑GPU显存控制模块凉了。

重植还是一个样。已经通知客户来领走。失败了这次,先停一段时间再修卡。让“伤疤“愈合一下。

网友E:
医院里医生开刀,不管最终结果是啥,账单总要付掉的,不然不给出院。
楼主应该收个手术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医院里医生开刀,不管最终结果是啥,账单总要付掉的,不然不给出院。
楼主应该收个手术费的

还好,比原故障还好一点点了,进系统一瞬间可以不花屏,能正常点亮。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要不然怕家属跑到我这里,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垃圾维修师傅,还我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
这除了换重植不行,就剩下换核心了。

网友:
这个现在要报价 把显存 显卡芯片 全包在里面

网友:
现在修的显卡,挖过矿的占大半,从早期到晚期,2g、4g、8g、16g,无一幸免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互相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白干  收钱吧客户不肯  不收吧自己又白折腾

没毛病,有时候还是要多学习,多深透的了解

网友G:
显存全拆了还能亮机吗?这是为什么?难道不要显存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全拆了还能亮机吗?这是为什么?难道不要显存也能工作?

拆了确实可以亮机的。

网友:
到底多少钱

网友:
已经全部退给客户了,多少钱不用去纠结了。

网友H:
如果说要重植的话建议让他拿走凉凉一边去吧,没必要做自己没把握的事,花了时间精力到头来一头空。我认为显卡最多跑跑MATS修修显存,和一般性的供电,掉件之类的小故障,一般涉及核心的直接不弄。

网友:
多多练习熟料了

网友:
感觉显卡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出问题了9成都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比原故障还好一点点了,进系统一瞬间可以不花屏,能正常点亮。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要不然怕家属跑 ...

突然发现还没给老军医加分!哈哈哈哈

网友I:
这么大的工程   就想知道后续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的工程   就想知道后续如何了

通知家属了,呵呵。
成功亏了两天工钱加一套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说要重植的话建议让他拿走凉凉一边去吧,没必要做自己没把握的事,花了时间精力到头来一头空。我认为显卡最多跑跑MATS修修显存,和一般性的供电,掉件之类的小故障,一般涉及核心的直接不弄。

我现在也只修供电和测试程序能直接测出来的显卡,太难了的懒得修,修好还要返工,太麻烦了。

网友:
有后续吗 直求后好了吗

网友:
直完了吗 如何!

网友F:
直接完了,已经一个星期都没修显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直接完了,已经一个星期都没修显卡了。

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修好了吧

没有修好,还是原来一样的故障。

网友:
好像V星的主板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报价高点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