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显没有电压,也能点亮么?

楼主(2021-06-24):
我也很好奇啊?!
居然是亮的?!!!!

集显没有电压,居然也能点亮???

网友:
应该多少有点吧,0.5有吧,好像都是0.5V,

网友:
不过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集显电压的控制逻辑,到底是多少才工作正常

网友: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网友:
我也发现了。。。确实是存在的。是不是在电脑运行大型程序时,这个电压才会升高?

网友:
我也搞不懂  有的主板的集显供电在0.45左右  有的是1V多点

网友:
是表坏了吧

网友:
感觉一般都会在0.6V--0.8V之间才能亮机吧

网友:
集显电压出来一瞬间,不好测到。

网友:
只有画面有变化的时候集显才会有电压,以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网友:
屏幕刷新的时候,集显才会工作,有动画变化的时候才会有瞬间波形,你可以跑个显卡测试,就会有持续供电

网友:
怪不得有些集显不装驱动时候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有一些电压很低。我也在笔记本上面 试过多次 测不到电压。但是就是显示 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