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新款1005C 复印、打印向上移4公分左右

楼主(2021-06-24):
HP 新款1005C 复印、打印向上移4公分左右

网友:
1.检查下搓纸轮和分页器吧,估计是纸张静电吸附,搓纸轮不能顺利搓动纸张;
2.给纸张传感器转动部分加点润滑油,有时上页纸张已走完,下页纸张还没上纸到位,但传感器没有复位,机器认为已上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偶发性故障只能靠猜,没办法还原故障产生时的状态,所以不好修啊

网友(2022-03-19):
纸路传感器臂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