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海信HZ5555 液晶电视开机亮蓝灯后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1-06-24):
VHZ55A55按开机按键后,蓝灯亮一会就灭了。测电池待9V电压,按开机健后电压上到12V 后掉到待机9V电压  ,换过电源板,换过液晶显示逻辑板都一样问题,看来就 是驱动板问题了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个程序

以上是之前求助程序无果后。又继续查找各方米问题。之前只拆回来电源板和驱动板回来测试。今天去客户家里整机搬回来测试发现单独上电屏幕是有显示的,没有接灯管暗屏状态。这次确定驱动板是没问题的。长时间不修液晶电视竟然忘了LED这边保护也是不上电的了。找个灯条验证下 电源板

结果确实是好的。给客户报风险换灯条吧

总结:之前老考虑驱动板或逻辑板造成的电源板保护,把LED这边忽略掉了,之前遇到的都是LED这边坏都是暗屏或电源板坏造成 看来还是经验不足啊。还是研究手机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5V变1.8V和3.3V的芯片。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八爪芯片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铜牌维客

发消息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5V变1.8V和3.3V的芯片。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B:
只找到这个,要不你就联系这位师傅  海信HZ55A55 RSAG7.820.8052主板电路图U盘升级程序要的联系我微信电话同步18949921966

网友C:
你这个不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像是程序的问题

电源板我都换了  开始也以为不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这个EMCC的和手机一样,程序不对也不上点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这个,要不你就联系这位师傅  海信HZ55A55 RSAG7.820.8052主板电路图U盘升级程序要的联系我微信电话 ...

我看到他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5V变1.8V和3.3V的芯片。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八爪芯片

应该不是,单独给驱动板上电12V的话  整个板电压都会出来  现在的现象是上电后像是程序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BwxrUIGCdI7bKwWa50DHmw     提取码8852

BOM1的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