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报六声 能亮机

楼主(2021-06-24):
论坛上找了好多资料,换电池,换EC啊 、IO啊、加焊显卡啊、BIOS啊,以上全试过都无果

最后把声卡的12脚对地  修复成功 进系统声音是能用的,亲们放心。到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为报这个错误的

网友:
声卡12脚是什么引脚,为什么对地就不报警了

网友:
蜂鸣器报错

网友:
学习了,遇到了试试

网友:
dell有些机型BIOS带诊断程序的。可以用诊断程序诊断一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主板报错把他弄哑巴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个也是个奇葩吧! 一般报错都是  BIOS电池没有电啊什么的。

网友:
6声好像是显卡报错的吧

网友:
把蜂鸣器接地,,,高

网友:
这是强制把报错去了

网友:
这叫不对症状下药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装好

网友:
你这是根据什么?让12脚接地的?

网友:
以后遇到这问题就这么干

网友:
以后有正规的报错也哑巴了

网友:
应该是检测屏幕报警吧

网友:
哈哈哈 这方法绝了 不是报警嘛 让你变哑巴不就行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仅仅是屏蔽掉了报警输入信号而已 并没有实际修复为什么报警

网友:
有点小忙,基本在学习的路上,回复晚了点,线是测试用的,最后换成了细线,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5声,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款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报警声是一直在叫的吗?

网友:
RTC.能亮机就是RTC

网友:
换主板电子

网友:
都是没主板电子

网友:
你这个也太优秀了 学习了

网友:
是AM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假。想问一下,你们助理工程师是怎么上去的?
要有精华帖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到好几个哥们这么整的
让他变哑巴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这都可以,高手在民间

网友:
来自: 北京
有时候屏幕也会引起报警 ,dell机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有个硬件不正常的话就是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