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式主板CPU座子拆卸方法

楼主(2021-06-24):
有一台主板客户送来的时候开机电流异常的大按压cpu发现好一点,结果拆下散热片发现cpu没有卡在卡座里掉下来了,装上后可以启动  当加载系统的时候就自动重启,用u盘上启动盘可以进PE   用sata口进系统加载安全模式也重启,加焊了南桥,更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cpu电容之前已经换过了,cpu装到另外一台上测试正常。现在怀疑cpu座子是否或者受损了,想先加焊再更换的,焊台上风240下风245纹丝未动,不知所措了。

求教大神还有什么思路,cpu座子该如何更换?
座子型号是BGA479M

网友:
实在不行就熔锡炉吧

网友A:
BGA上风265 下风270可以取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上风265 下风270可以取下来

谢谢了明天试一下

网友:
从两侧可以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上风265 下风270可以取下来

发现老鸟,赶紧记录一下,明天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明天试一下

下面300,上面240度,190度以上时要开始推看动不动了。

网友:
上风不变,下风调到260,这个不是芯片,焊的时间长一点点(你这个板子不是很厚,加焊的时候,要守着,加焊时间不宜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明天试一下

拆下来之后能否说下上下风的温度是多大,时间多长。

网友:
拆的下来 就怕你焊回去不好焊了

网友(点评):
跟本焊不回去了,座子只能换新的!

网友:
老式的温度还低些。

网友:
先把白框取掉

网友:
坐子估计买不到了

网友:
西门子的板吗

网友:
上BGA吧,风枪不行的

网友:
上260,下290

网友:
我还有这样的CPU呢,可惜板子已经练金了

网友:
你还玩478??厉害

网友:
我用老婆的眉毛夹子撬,眉毛夹头是向里弯曲的,正好从边上四条缝里伸进去,然后向外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