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25WP080D芯片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2021-06-24):
我修的那片V星的2070显卡,bios 芯片型号是IS25WP080D,三个芯片都一样。第一次可以正常写入,第二次就都是校验失败。光这个芯片,就亏了50 元了,今天又买了两个。好无语啊。

网友:
1.8V供电的,会不会是你选错电压了导致芯片损坏了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自动识别1.8的电压。虽然校验失败,但上机能读出来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自动识别1.8的电压。虽然校验失败,但上机能读出来程序。

不行就换通路品牌华邦,不一定非得用原型号

网友:
NOR Flash Serial (SPI, Dual SPI, Quad SPI) 1.8V 8M-bit 1M x 8 8ns 8Pin SOIC
是1.8V的,我试过829不加转接就是你这样

网友:
我跟你一样现象 刷回他以前的就报这错误,上机键盘灯亮不显示了,原来能显示的,就是驱动感叹号43报错才刷的,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只允许刷写一次,之后就废了

网友:
没想到芯片也很贵,带运费都12+5了,珍惜第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