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V PLUS桥发烫严重

楼主(2021-06-24):
接到一块ASUS B85M-V PLUS主板,上电无反应,发现12VCPU供电大短路,经查点位图并测量后发现一个固态电容烧了,更换后12VCPU供电短路现像排除。
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插上电源,不用按开机键,桥就开始发热,而且发热严重,测量5VSB发现只有3.2V。

查点位图发现5VSB去了内存部分、CPU供电管理部分、还有桥供电部分,

检查3VSB只有2.1V,且南桥烫手。

断开南桥供电芯片GS1185LD,5VSB恢复正常,说明故障还是在3VSB部分。

想请教各位,3VSB电压被拉低且南桥发烫,是不是就可以判定是南桥坏了?九

线城市,维修量小,没有BGA焊台,没办法换桥,如果能确定是桥坏了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就不修了,给客户换坏板子算了

网友:
没有焊台,不能换南桥最好就是换板。

网友:
99%桥挂了 不用考虑了 修了太多这样的板子 这种都是因为用了垃圾的电源 输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基本上可以给桥判死刑了,我在咸鱼上赌过一块Z97,结果发现桥的散热片上的导热硅胶垫,都烫得掉了一块皮。。。没有BGA,直接当料板了。哦,补充一下,我这块技嘉的Z97,USB数据线没短,开始还觉得能抢救一下呢,直到上电发现桥滚烫。

网友:
99%桥挂了 不用考虑了

网友:
已预订了一块翻新板,质保三年的,到货给客户换上吧,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