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卡槽1不开机

楼主(2021-06-24):
ddr3的内存卡槽,卡槽2能正常使用,卡槽1风扇转,显示器不亮。请教是什么问题。两条一起上也不开机。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排除触点氧化,然后最好装个小喇叭和诊断卡,再看看。
两个内存槽的主要供电和总线,打下阻值对比一下。最后就是三板斧,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排除触点氧化,然后最好装个小喇叭和诊断卡,再看看。
两个内存槽的主要供电和总线,打下阻值对比一下。最后就是三板斧,刷下BIOS试试。

bois我有两个,替换了也一样,触点氧化已经清理过了,应该不会了。两个卡槽供电不是一路的吗?会不会是连桥或cpu的地方有问题,这个没经验,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排除触点氧化,然后最好装个小喇叭和诊断卡,再看看。
两个内存槽的主要供电和总线,打下阻值对比一下。最后就是三板斧,刷下BIOS试试。

小啦叭装了,没发声。正常启动时才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is我有两个,替换了也一样,触点氧化已经清理过了,应该不会了。两个卡槽供电不是一路的吗?会不会是连 ...

两个卡槽对比打阻值,是为了发现比较隐蔽的断线,本来我还想建议查查CPU座的,后来看是AMD的U,就没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卡槽对比打阻值,是为了发现比较隐蔽的断线,本来我还想建议查查CPU座的,后来看是AMD的U,就没提。

amd的座不会虚焊,是这情况吗?明天对比下两边的供电

网友C:
这种板不值得修 了啊。。。全好的30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不值得修 了啊。。。全好的30以下了

拆腾练练手,我是业余爱好

网友:
时钟正常启动卡槽二只有0.4v。卡槽1不启动的才0.4v。看点位图是通cpu的,难道是cpu问题?其他地方能拉高电压吗?不插内存条时是1.5v到没电压重复跳变

网友A:
具体要测那些,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16089-1-1.html

另外,按照从简到繁的原则,最好是先换个 CPU,或者至少看看引脚有没有氧化什么的

网友:
好多答案,一个个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测那些,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16089-1-1.html

另外,按照从简到繁的原则,最好是先换个 CPU,或者至少看看引脚有没有氧化什么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看看CPU插槽针有没有脏东西,歪,CPU通道完好吗

网友E:
用手压住桥再开机看看

网友:
看下内存槽是不是烧坏了,,,,,也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F:
顺着内存排线找找看呗,好多时候是按CPU风扇时用起子过猛,插到主板上搞短线了

网友:
AMD的CPU 记得有CPU也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CPU插槽针有没有脏东西,歪,CPU通道完好吗

都看过清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压住桥再开机看看

两根一起用也不能开机,这应该不是虚焊,像是短路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着内存排线找找看呗,好多时候是按CPU风扇时用起子过猛,插到主板上搞短线了

可能,我先买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