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A320M-K 官方BIOS

楼主(2021-06-24):
PRIME-A320M-K 官方BIOS

网友:
亲测亮机,放心下载

网友(2021-08-23):
我擦  官网的不能用编程器搞吧

网友A(2021-09-22):
官网下的CAP格式要分离不能直接刷。分离了没有?

网友B:
我现在的过不了内存,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一直33W-46W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的CAP格式要分离不能直接刷。分离了没有?

你用什么编程器,rt809的自动检测分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编程器,rt809的自动检测分离的

可以吗?一直不知道有809F也有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一直不知道有809F也有H

说明你修机少

网友D(2021-11-10):
官网下的CAP格式没分离,这个不能刷。不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的CAP格式没分离,这个不能刷。不要下

华硕主板bios,只是前面加了几十字节,改名cap而已,又没有压缩或加壳,用rt809的编程器,文件拖入到程序界面中自动识别并分离,随便刷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过不了内存,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一直33W-46W跳变

你的搞好了吗,我的也和你的一样,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感觉一直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一直不知道有809F也有H

有的,高级版,比较贵,一般带F的够用了

网友:
测试OK,放心下载。

网友E(2022-11-16):
以前的RT809F/H 自动转换,新款AM4的BIOS又不一样了。读取原来的和自动转换的,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RT809F/H 自动转换,新款AM4的BIOS又不一样了。读取原来的和自动转换的,对不上。

图1 是读取原bios。图2 是 自动转换的bios。图三是RT809F 提示转换成功

网友(2023-08-18):
刷了能过内存,不显示

网友:
A320M-K-5603.rom 抄写员读出来的BIOS.

A320M-K-5603.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