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ax gtx1050ti gtx1030 搜集

楼主(2021-06-24):
galax gtx1050ti gtx1030 搜集

GALAX GT 1030 PG110-A00 P85C r. V10.rar

GALAX GTX 1050 Ti P75D r. V10.rar

网友:
感谢越南朋友的分享

网友(2021-08-09):
Thank you very much!!!!

支持 反对

网友:
在修一片进水卡   FBB_VREFC 线路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2021-11-02):
找来参考下,刚好有个1030的坏掉了

网友(2023-11-18):
今天修到一片影驰GeForce GTX1050Ti 大将显卡4GB,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没有显示没有图像,测板上:
PCI_V埔助电压:1.05V,
DDR_V显存供电:0.12V,(正常1.48V)
GPU_V核心电压:0.97V
5V供电:5V

分析:DDR_V显存供电:0.12V,是不正常的,它是由RT8120A控制:
RT8120A  2脚UG 上管控:0.12V(正常2.83V)
RT8120A   4脚LG  下管控:0V(正常10.15V)
RT8120A   5脚VCC供电:5V
RT8120A   7脚COMP/EN 开启:0V(正常1.05V)

分析:RT8120A有很多脚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开机DDR_V显存供电:1.48V出来了,屏幕有显示图像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帮顶是一种美德!

网友(2025-01-13):
都不错,还进行实例分析